西门子200以及SMART软件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18-03-29):
200和SMART的用的比较少,但是每次在查找一个地址的时候(用I0.0举例)用Ctrl+F搜,经常在其他地方还有I0.0的时候就弹出搜索完毕。非得保存编译一下再重新搜,问题是有时候保存编译一下也无用,要多搞几次才能把其他地方的I0.0给搜出来。我想请问是我哪里操作不对嘛?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怎样的?谢谢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刷上去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A:
这个多搞几下怎么理解?
编译、保存是将你输入的地址输入到用户系统中,这个操作是必须的,不然用户程序怎么知道你输入内容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多搞几下怎么理解?
编译、保存是将你输入的地址输入到用户系统中,这个操作是必须的,不然用户程序怎么知道你输入内容呢?
多搞几下就是有时候编译完之后搜索也不能搜出来,要编译保存编译保存多操作几次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B:
交叉参考不可以吗?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交叉引用

网友D:
交叉引用。交叉引用很方便的。上传了个SMART的交叉引用图片。

网友E:
用Ctrl+F搜,只是搜当前画面程式的。你要搜子程序的。就要点到子程序画面。才能搜到。

网友F:
搜索里面有好几个选项,不知选对着没。

网友G:
编译再交叉引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