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H上电报警

楼主(2018-03-29):
CP1H上电0.0和F.7交替闪烁,断电再上电就正常

网友A:
请更换电池

网友B:
之前碰到的是模拟量坏了的plc

网友B:
用编程软件链接上一监控就知道。

网友C:
编程软件有PLC错误故障记录的可以查询

网友D:
软件连线监控就知道什么故障!然后根据软件提示在排出故障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