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29):
昨天调试一台和变频器有关的设备,变频器是用外部端子控制的,当我用PLC控制其正反转的时候,有时候变频器会自动换向(也就是正反转会自动调换过来),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过没有?
尺有所长,寸有所短!

网友A:
理论上外部端子控制要么RUN要么因为继电器接触不良STOP,反转视乎不可能的

网友B:
查查你的PLC程序输出。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C:
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,估计你得检查检查你的程序。

网友D:
把变频器的控制线改为手动接法,在看有问题?

网友E:
引用楼主一二三四五六于2018-03-29 15:37发表的 滴。。。滴。滴,和变频器有关的问题! :
昨天调试一台和变频器有关的设备,变频器是用外部端子控制的,当我用PLC控制其正反转的时候,有时候变频器会自动换向(也就是正反转会自动调换过来),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过没有?

这样的话,电机方向突变,后果是什么?你给我们描述下当时的场景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一二三四五六) 一般是撞机停止后,再重 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
    这样的话,电机方向突变,后果是什么?你给我们描述下当时的场景吧。

    什么叫撞机?

网友F:
    因该是程序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