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29):
如图,我现在有两台一样的200W的松下A5伺服,驱动器和电机都是一样的规格,但是上了电后一直显示报警,一台是报21.0,一台是报21.0和21.1,而且我确定接线是没问题的

楼主:
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,接线我和同事也确认过,是没问题的,难不成是编码器坏了,不可能两台都坏了呀

网友A:
新机器 的话,检查接线

旧机器 可能编码器坏

网友B:
不知道你装的是新驱动还是原来的,查一下参数设定。如:原编码器设定成速度控制,而你装的是位置控制就不能工作了只是举例,好看看设定的参数与你的工作条件是否一致
  • 下载积分:+1(yejinping123) 感谢分享!
  • 原理图:一遍;二遍;三遍 ....
    悟性不是资本;勤奋才能收获

网友C:
    有没有可能是两根编码器线交叉了,?

网友D:
    编码器报警,把你接编码器接脚贴出来看看有没对???

网友E:
    检查一下线路问题,线路问题很大
  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F:
    接地线接了吗

网友G:
    1. 检查编码器线,不仅仅是确认编码器线导通,还有确认焊接引脚是否正确;
    2. 编码器线是不是和电机线一起盘在电机上了,而且是多圈盘绕,导致电机或电机线干扰编码器线了。
    第2种可能性,我之前也遇到过,刚开始没事,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电机一上电就报编码器通讯异常,后来把盘在电机上的编码器线拿下来之后就好了。

网友H(2018-05-01):
    接地线了吗?

网友I:
    新装机台也许还会把这台电机的编码器线插到另一个驱动器上面了

网友J:
    引用楼主5-power于2018-03-29 16:39发表的 急急急急急急 :
    如图,我现在有两台一样的200W的松下A5伺服,驱动器和电机都是一样的规格,但是上了电后一直显示报警,一台是报21.0,一台是报21.0和21.1,而且我确定接线是没问题的

    松下有调试功能的!安装调试安装在摸一遍,多半是软件设置的原因(因为你是新的,不可能都坏掉)!

网友K:
一上电驱动器报警,主要检查线路

网友L:
编码器接错线,可能烧掉编码器

网友M:
昨天刚遇到,两台完全一样的安川伺服电机,其中一台运行2-3次循环就报警位置故障,查说明编码器或连接线有问题。就想将故障的电机与正常的电机互换试试,在交换后开机结果两台都报位置故障。没办法只好再换回来,换回来后开机竟然故障的那台也正常了。始终不明白原因,请大师们分析分析原因?

网友N:
有使用双纹线吗?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