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fx3u-4ad 模块问题

楼主(2018-03-29):
fx3u-4ad 模块 通了四路不同的电流信号 但是在程序里读出来时数据都是一样的 而且有一路信号大小改变 时另外的也会发生变化 而且数值相同 求给我大神指教 在下新手实在搞不明白了

网友A:
程序或接线有误吧。

楼主:
0v接压力传感器的负 24v接v+(V+和I+已经短接) 然后VI-再去接压力传感器的正 4组传感器都是这么接的

楼主:
按这个图接线的

网友B:
先試一個通道看看,傳感器的接法也要注意

网友C:
参考一下接线图

网友D:
确认输入的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,值是否在范围内?再看下有没有出错代码,要不有可能烧坏了吧。

网友E:
确认压力传感器(压力传感器是否有使用变换器)输出信号是电流信号(一般情况是:4-20MA,)还是电压信号(一般情况:0-10V )

网友F:
如果都用电流的话需要 矫正 比较麻烦 可以咨询客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