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转盘伺服减速器选择

楼主(2018-03-30):
现有一转盘,盘上有十个工位,需要安装伺服来定位。整个转盘直径650mm,厚度8mm,铁制,加工装,工件也就3,4公斤以左右,旋转速度最好一秒钟一个工位。求助:用伺服在加减速器该选择多大的,以及如何连接。谢谢诸位出手相助

网友A:
用分割器试试看

网友B:
分割器用起来方便多了

楼主:
谢谢大神恢复,问了下分割器一般没有那么大的,做的话8千左右,这个价格客户就认怂了

网友C:
用伺服电机不好做啊!用DD马达或分割器

楼主:
价格方面有没有稍微低一点的

网友D:
禾川伺服加减速机,5K以内

网友E:
用dd直驱电机是最好的。后期不用维护。用其他的,机构设计要很过关。位置控制较复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