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0):
             新人一个哈,第一次发帖,有点小激动呢。
              刚实习,这两天调流量计。两个SMART 200 (CPU   SR20)分别作为两条线主站,总共35个智能电磁流量计通过RS485连接。
       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报文给流量计是能收到回复的。流量计与PLC中间还有RS485中继器。程序下载进PLC后能循环进行,但是我的
        指针地址里没有收到流量计数据;我将PLC RS485接头拔掉后,流量计不可能与PLC通讯上,但是程序依然能循环进行,没有错误代码。。。很奇怪
        流量计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   地址是从3 依次累加    没有奇偶校验   。我只需要读取其瞬时流量
               不知道哪出了问题,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。(本人QQ571612911)
               附件有流量计的一些说明    程序监控   和程序 smart200.rar (284 K) 下载次数:123

楼主:
这里还有一张图片

网友A:
程序没有问题,系统设置也没有问题。
建议你查看一下485通讯线
夜游神

楼主:
RS485  的正负接到USB转485的串口头上,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是能收发报文的,说明流量计通讯线应该是通的。

但是RS485接到中继器后再接上西门子标准接头,最后插在PLC上,运行程序没有接收到数据

网友A:
你的程序和modbus软件监控正常
夜游神

楼主:
那我再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。谢谢你了
引用 网友A:
你的程序和modbus软件监控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