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0):
如何检测产品是否在合格尺寸范围内,通过传感器检测端面到传感器的距离公差在0.3mm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楼主: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网友A:
激光位移传感器
  • 下载积分:+1(自动化菜鸟1) 谢谢!如果用位移传感器 ..

网友B:
    有的叫激光传感器,有的叫光纤传感器,用反射的那种,精度的话仔细找一下型号
  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    要看你的支撑面是否平衡。要检测区域的话。建议用3d的激光测量仪。基恩士。贵家伙。好用得很。

楼主:
    如果用位移传感器怎么样?
引用 网友B:
    有的叫激光传感器,有的叫光纤传感器,用反射的那种,精度的话仔细找一下型号
    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楼主:
    如果我用一个普通的数显传感器是否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?3D激光位移传感器成本太高了
引用 网友C:
    要看你的支撑面是否平衡。要检测区域的话。建议用3d的激光测量仪。基恩士。贵家伙。好用得很。
    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