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0):
本人设计个分拣机程序:通过扫描枪数据在皮带线上分拣物品,当扫码枪扫到物品位置后编码器发送该位置脉冲数,在脉冲值满足时置ON,驱动执行单元在该位置分拣输出。
我的问题是:
如果连续两个(或N个)扫码在同一个位置,在第一个还没执行完成时(脉冲数计数没有计数完成),第二个扫码后将重新计数,这样会把第一个位置数据清空造成无法分拣。怎么解决这个矛盾?本人学浅,望各位老师赐教!万分感谢!!

网友A:
队列编程,三菱里面指令SFWR和SFRD看看手册就差不多可以明白了,其他品牌PLC应该都有类似的指令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大哥的回复!!让我有了一些设计方向,但对于每个分拣位的控制似乎还有些乱,能否说一下整体思路?

网友A:
有几个分拣物品就弄几个队列,每次检测时把相应物品压入相应的栈堆里面,各个分拣口只要比较相对应的栈堆第一个数据就行了。脉冲值一到位输出动作,同时做出栈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几个分拣物品就弄几个队列,每次检测时把相应物品压入相应的栈堆里面,各个分拣口只要比较相对应的栈堆第一个数据就行了。脉冲值一到位输出动作,同时做出栈。

是堆栈吗?不是先入先出吗?

网友B:
扫码分拣  遇到同行了

网友C:
试试位移吧  在某个点收到信号,然后再到了某个点就有相应的动作

楼主:
本项目做有偿服务,作为整体外发项目,有意向的请加我微信:要吧吧六二四散二林二流,详谈!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