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NC413模块的I~I+7的设置

楼主(2018-03-30):
求助下论坛的各路神仙,NC413的I~I+7要怎么设置,手册上也没有相关说明
能给我通俗地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非常感谢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A:
D20000+100*機號No

网友B:
D20000+100*N, 如果是NC413那就是D20000+100*N+116=I

网友A:
2樓不對吧!I應該是設定於運轉通道區M+1不要誤導人家了。
你好 起始我是想问这几个寄存器该怎么设置 求告知啊 谢谢

网友A:
第一個是要寫入幾個word第二個是寫入來源由E還是D第三個是資料來源D 或E第一筆資料開始位置第四個是寫入NC模組開始位置
I+4------I+7就是由NC模組讀出嘍
說明書有寫只不過你要花點時間了解基本上我都有試過沒問題的

网友C:
這個可以不設置,這是直接操作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