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0):
有没有老师熟悉欧姆龙DeviceNet的老师,请指点下,硬件选型和软件使用。
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,哪儿也去不了!

网友A:
欧姆龙的DeviceNet是欧姆龙的分布式I/O网络,楼主的图片上的是CJ的主站模块,硬件方面可以查一下模块的硬件手册。
软件的话,一个是欧姆龙CX-ONE里面的CX-PROGRAMMER,用来组态PLC的硬件配置和编程的,一个是CX-Intergrator,是用来组态通讯网络的。
欧姆龙的PLC,只要是涉及到组网的,基本上都要通过CX-Intergrator进行组态并将网络配置下载PLC里面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reinwf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欧姆龙的DeviceNet是欧姆龙的分布式I/O网络,楼主的图片上的是CJ的主站模块,硬件方面可以查一下模块的硬件手册。
    软件的话,一个是欧姆龙CX-ONE里面的CX-PROGRAMMER,用来组态PLC的硬件配置和编程的,一个是CX-Intergrator,是用来组态通讯网络的。
    欧姆龙的PLC,只要是涉及到组网的,基本上都要通过CX-Intergrator进行组态并将网络配置下载PLC里面的。

    感谢,受教了!
   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,哪儿也去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