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s7-200smart EM AE04模块怎么编程精确控制压力

楼主(2018-03-30):
我用的是s7-200smart的PLC,模块的EM AE04,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-60MPA,编程如下附件,可是误差很大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60.0改成60000.0 扩大1000倍 1MPa=1000KPa试试?
夜游神

楼主:
也不行,空压机气压显示是0.8mpa,可是用这个公式测量出来的是1.1mpa,空压机最大量程也就是0.8mp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0.0改成60000.0 扩大1000倍 1MPa=1000KPa试试?
兄弟,也不行啊,我空压机最大量程是0.8MPA,可是测量值确是1.1mpa

网友A:
“兄弟,也不行啊,我空压机最大量程是0.8MPA,可是测量值确是1.1mpa”
最大0.8MPa,你用60MPa的变送器,肯定有误差的啊,用0-2.5MPa的变送器吧
夜游神

网友B:
楼主说的误差大,指的是什么?是不稳定,还是模拟量输出没有对应上。如果是不稳定可以加个滤波程序,如果是没有对应,标定值没有写好。最好赋个图片对照一下看看。
QQ: 2490453455
s7-200smart EM AE04模块怎么编程精确控制压力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