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MR-JE-A 位置不准确

楼主(2018-03-30):
使用的MR-J4-A伺服,出现一个现象伺服在运行的时候,距离偶尔会发生改变。就是比我设定的距离走的多一点,2CM左右。然后把PLC断电,重新上电,伺服原点归位之后。又能走的准确了。
有没有大哥遇到过这个状况?打电话给客服 客服说修改Pb06~Pb10。每个数字增加一点点测试。有没有大神指导指导。

网友A:
没有大改参数的情况下,我更感觉该多查查硬件和程序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B:
1.检查PLC发出的脉冲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是否一致,就两个位置往返走几十个回合,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误差的,如果有误差,说明你的脉冲输出端口接线有干扰,或者驱动器的滤波设置不对。
2.如果检查1没问题,检查机械结构。
3.都没问题,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是不是正确的。

网友C:
检查PA13。使用滤波功能。

网友D:
pa13选择与上位机对应的脉冲。使用滤波器功能。

网友E:
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看看,速度不要太快,试试看
QPID

网友F:
考虑下干扰

网友G:
是否使用了增量指令 而不是绝对指令

网友H:
系统 是否出现机械共振?有机械共振也会这样子,出现此类情况可以尝试调谐看看。

网友I:
很大几率是干扰导致,

网友J:
用高速计数器监控下

网友K:
使用滤波功能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L:
用软件调试伺服增益,试下一键调整功能

网友M(2021-07-30):
PA13.左侧第二位,根据上位脉冲口频率设置。

网友N:
1.机构跳齿;2.刚性加大。

网友O:
换向速度慢点,再开启滤波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