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0):
FX-2ND程序控制两变频同时间加减速。两电机相差30米,两个传动轮同样,要求相对同步,精度没有太高要求。所以用这种方法,不知对不对。X0变频启动,Y0控制两变频正转,X1停止,X2加速,X3减速,每按一次加速2DA加0。1V,减就反过来,当加到10V就就不能在加速度了,只有减速,当减到0V后就不能减,只能加。因没变频,没实际运行,不知程序正确不。请大家指点。

网友A:
变频器可以一拖二同步的
,,这种方法理论可以,实际上没看到过

网友B:
理论上可以给不同的变频器同样的给定,实际上要看电子元件的精度,电气干扰,机械传动的精度,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看实际能不能同步,看命吧。只要没有反馈的同步,基本就是靠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yejinping123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我见过伺服1拖2 不知道可不可以像1楼说的那样 变频器1拖2?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的回答,变频型号,电机等都相同,因为精度要求不是太高,两个变频相差1-2HZ没问题。因为材料有少少张力。只是为了好同时给两变频加减速,两变频装的位置又相差30米左右,所以就上面说的方法,不知可否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楼上的回答,变频型号,电机等都相同,因为精度要求不是太高,两个变频相差1-2HZ没问题。因为材料有少少张力。只是为了好同时给两变频加减速,两变频装的位置又相差30米左右,所以就上面说的方法,不知可否。

     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安全系数好像要高些,我们有用两台电机相隔70米左右,电机两台7.5kW的

网友E:
    如果不考虑精度要求可以的。有水平流水线传动三段就用了一个变频器

网友F:
    可用线性电阻或变位控制器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回答,准备用2DA按我讲的方法测式。到时跟各位说会报情况怎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