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0):
求教万能的吧友们,我用FX3U控制三菱J4伺服带动一个螺杆模组运行,模组行程是1000mm的,空走时一切OK,然后推动一个大概有30N阻力的东西运行时,隔段时间模组就一顿一顿的,运行不顺畅,然后过了一会报警"滞留脉冲过大",请问怎么回事啊,很着急,大侠们救救我啊!
xghjiayou

网友A:
电机太小了

网友B:
模组装配不到位或者电机选小了

楼主:
那么我加一个减速机可以吗?
引用 网友B:
模组装配不到位或者电机选小了

楼主:
伺服电机200W的,通过计算按理说最大能推动300多N的力的啊,我推动的负载才30N左右。
引用 网友A:
电机太小了

网友C:
明显电机力不够~

楼主:
那么可以加个减速机不?
引用 网友C:
明显电机力不够~

楼主:
不换电机,加个1:10的减速机可以吗
引用 网友D:
400w电机

网友E:
调整一下V/F曲线的选择,另外调整一下力矩参数试试
原理图:一遍;二遍;三遍 ....
悟性不是资本;勤奋才能收获

网友F:
加减速机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