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工控一体机

楼主(2018-03-30):
各位大佬,有没有用过plc触摸屏一体工控机
1、plc怎么编程?
2、怎么通讯?
3、怎么调试修改?

楼主:
淘宝上看到有此产品,不知道其性能和稳定性与与单个的plc与触摸屏的连接相比怎么样?

网友A:
以前遇到过pro-face的一体机,他的编程软件就是一部分是屏幕的一部分是梯形图的,可以在软件上模拟联调的
WEIXIN:13914094585

网友B:
http://www.eadvantech.co.kr/?ckattempt=2
这里有的是。

网友C:
用过信捷的,手册上会告诉你PLC是按哪个系列的下载,触摸屏是按哪个系列的选择,离线调试的时候和HMI+PLC的系统的离线调试一样,通讯上面,一般都是直接用默认的参数就可以了。一体机有两个缺点,一个就是I/O点的数量很少,只适合用在一些极少点数的系统;再一个就是如果I/O点烧了,就只能是连屏带PLC一起换了。
下载积分:+1(ddybfl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顾美的用过还可以,简单的动作可以用
工控人加油
工控一体机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