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1):
很迷糊啊,是要去摸清伺服控制器吗?否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

网友A:
应该是摸清PLC指令的参数设置吧,和伺服器顶多就是设置脉冲的分辨率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摸清PLC指令的参数设置吧,和伺服器顶多就是设置脉冲的分辨率

我不懂伺服根据脉冲调速的原理啊,所以理解起来摸不着头绪。

网友A:
我自己也不是很懂,不过可以查找PLC编程手册啊,手册上还是分析的很全的
引用 楼主:

我不懂伺服根据脉冲调速的原理啊,所以理解起来摸不着头绪。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网友B:
脉冲调速 就是调脉冲频率。

网友C:
去网上找一下用的型号PLC编程手册翻一翻就知道了的

网友D:
你贴图程序最后一行的频率HMI设置就是设置速度的,脉冲数决定伺服的位置,脉冲频率决定伺服定位到这个位置的速度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E:
发出脉冲的速度,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转速;
发出脉冲的数量,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转数;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发出脉冲的速度,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转速;
发出脉冲的数量,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转数;
[/quote

就我所粘贴到程序,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如下:

程序中的计算公式为:脉冲数 = 需要的走带长度(单位mm) x 1850 / 189

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,式中的常数1850是电机转动一圈所需的脉冲数,189是转动一圈的线性走带长度(单位mm),这样就好理解了。

但伺服驱动器设置为1850个脉冲驱动电机转动一圈又似乎不合常理,难道是为消除误差而修正后的结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贴图程序最后一行的频率HMI设置就是设置速度的,脉冲数决定伺服的位置,脉冲频率决定伺服定位到这个位置的速度

就我所粘贴到程序,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如下:

程序中的计算公式为:脉冲数 = 需要的走带长度(单位mm) x 1850 / 189

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,式中的常数1850是电机转动一圈所需的脉冲数,189是转动一圈的线性走带长度(单位mm),这样就好理解了。

但伺服驱动器设置为1850个脉冲驱动电机转动一圈又似乎不合常理,难道是为消除误差而修正后的结果?

网友F:
先了解下指令的含义   还有机构上的数据

网友G:
主要了解PLC定位指令的构成以及伺服没转脉冲数,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OK

网友H:
机构上的运动比例都没弄清,怎么能弄清如何计算呢所需脉冲和运动速度呢

网友I:
只用过西门子的,没有用过三菱的。

网友J:
伺服每转所需的脉冲数,减速比,都要考虑进去

网友K:
非常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