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论坛搜索功能怎么最多显示50条?

楼主(2018-03-31):
论坛搜索功能怎么最多显示50条?

网友A:
考虑到负载问题所以有限制。
但我刚刚更新,从这里搜索多一些:
http://www.ymmfa.com/search.php

楼主:
搜索
‘PLC’ [upload=1]

楼主:
还是不行

网友A:
比如搜索三菱:
http://www.ymmfa.com/search-gkstep-2-keyword-%C8%FD%C1%E2-sid-1413838-seekfid-all-page-5.html
这个搜索把广告版面的全过滤掉了。比如搜索到300条信息,其实可能其中有一大半是广告的,这部分被过滤了看不到。
PLC这种很短的词,结果肯定很多,并且大部分也是在广告区域,所以只能显示一部分。

网友B:
现在搜索PLC 有效结果 也有200条以上了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search-gkstep-2-keyword-PLC-sid-1413839-seekfid-all-page-1.html

楼主:
谢谢,可以了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