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产生三相380V交流电源

楼主(2018-03-31):
实验需要三相380V交流电源,房间只有220单相交流电源,请问各位如何产生三相380V交流电源?

网友A:
看你干什么用 电机的话 买个单进三出的变频器 其他用的话 买个单进三出的变频电源

网友B:
用变频器可以!

网友C:
用变压器改装升压器,就成380V

网友D:
制作一台变压器,变压器的瓦数要和使用的用电设备瓦数相匹配

网友E:
三相发电机~~~~~~

网友F:
在功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先用一只变压器将单相220v电压升到380v,再将380v给一只380v的变频器供电,调整输出频率为50hz,就有三相380v的电了。变频器虽然要求三相供电,但是两相供电也是可以工作的,希望可以帮到你。

网友G:
单相交流电除了变频不会其他办法产生三相交流电

网友H:
楼上正解
工控人加油

网友I:
变压器就可以了

网友J:
既然是实验室那应该是需要正弦波,升压变压器+变频器+正弦波滤波器(LC滤波器)

网友K:
淘宝有220V变成三相380的,价格应该不便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