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 RS2 指令应用

楼主(2018-03-31):
三菱FX5U 想用用RS2 指令 通过458端口 控制两台从站进行通讯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MODBUS 专用指令里面有选择从站号的选项 但是RS2指令里面没有 这个要怎样设置??

网友A:
直接写在代码里

网友B:
看这个吧 应该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