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X-POSITION与CJ1W-NC413下载问题

楼主(2018-03-31):
CP1H-X40DT-D + CP1W-CIF41 + CJ适配器+CJ1W-NC413
通过USB CX-position可以下载数据到CJ1W-NC413没有任何问题
通过网线 在CX-P软件里可以下载到CJ1W-NC413;通过CX-Position 下载数据时错误(提示如下),但通过自动查找又能找到单元

楼主:
CX-POSITION 下载数据时 提示

网友A:
CPU硬件配置里面是已经配置好这个nc模块

网友B(2018-06-04):
CX-ONE软件包中凡是需要通过PLC的CPU下载程序的软件,都必须只能保持一个软件是处于联机状态的,如果你在使用CX-Position软件下载NC单元的配置的话,那么你需要把CX-Programmer的在线监控模式改为离线状态,最好是直接把CX-Programmer关掉,否则CX-Position搜不到PLC。同理,使用其他软件的时候也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