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3-31):
想让正在运行的SFC程序完全结束掉,并回到初始步S0,于是在主程序里编写了一段复位SFC所有状态的程序(例如rst s1 s10),可以实现结束程序,但是也导致了整个程序无法再次运行,初始步S0也不在激活状态,想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里?或者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推荐给小弟的?

网友A:
LDI X17 ZRST S0 S10
LDP X17 Set S0

基本上只要 ZRST 後加個 Set S0 即可
今天模拟了一下,确实可以,谢谢解答

网友B:
x17  rst BL0
x17 set BL0\S0
X17 Pause BL0

网友C:
停止信号后  再次置位S0

网友D:
你需要在复位之后再次置位S0,因为你在自动过程中因为跳转已经把S0复位了

网友E(2018-05-02):
挺一挺1楼,3楼

网友F:
问一个问题:步进程序正在执行中复位所有步进位,并置位S0,那么在复位时正在动作的执行元件会在置位S0时自己复位吗?

网友G:
復位指令寫在13理,處理完跳回S0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问一个问题:步进程序正在执行中复位所有步进位,并置位S0,那么在复位时正在动作的执行元件会在置位S0时自己复位吗?

看你在步進位下的指令,如果是 out m0 則會復位,如果是 set m0 就不會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问一个问题:步进程序正在执行中复位所有步进位,并置位S0,那么在复位时正在动作的执行元件会在置位S0时自己复位吗?

   如果状态里有SET,那就不会停,会一直保持到复位为止!
宜宾工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哪天试试!

   如果状态里有SET,那就不会停,会一直保持到复位为止!

网友I:
zrst区间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