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1):
S7 1200 博途无法上传程序 谁来帮帮我
V13 V14我都有 一开始用V14  系统提示我 要用V13才能编辑 后来又安装了V13  结果还是不行 连程序块都看不到还不如V14 呢 咋回事 懵逼了
我就是想把程序备份一下
下图哪一步出错了 ?

楼主:
这是用 v14上传的 比之前多了一步

网友A:
这个程序不是用博途写的,应该是写的。所以读不上来。

网友B:
1200不用博图,你用什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200不用博图,你用什么

step7 basic

网友D:
版本问题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step7 basic

有professional 和 basic 之分,都是博图对吧。

网友E:
查查新建的项目类型是否有误和PC上的IP。能识别就应该能上传。

网友F:
也遇到这个问题,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