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QM1HCPU21的问题

楼主(2018-04-01):
从plc上载程序到电脑上,plc
的run亮,但err闪烁,说0x00F7,电池异常,但储存盒的电池我刚换啊,而且上载的程序有十几条乱码了,不知是何缘故,求大佬解读

网友A:
查电池电压3V

楼主:
欧姆龙 CPM2A-BAT01
电池电压:3.6V 不可充电锂电池
刚买的电池

网友B:
err灯亮后一星期内就应该换新电池,换电前应先通电5分钟,再断电换电池。
可能换电池太晚了。程序已部分丢失,只能找原程序重充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