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3安装后后不能打开FX 5U,图在下面;求帮助

楼主(2018-04-01):
描述:打开后出现的问题
电脑上正常运行GX works2

网友A:
软件没安装好,在用一台电脑安装试试

楼主:
其他同事的全都能装上,我的已经重新装好几次了,其他的Rcpu能新建,就是FX5u新建不了

网友B:
软件没有装好

网友C:
木有装好
清风明月

网友D:
幫忙分享下軟件啊 594562151
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
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,电器柜 设计配线,电器选型
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

网友E:
5U还没有用过呢

网友F:
没有安装好,可能你在2里面的设置没有被3的安装覆盖,导致文件丢失

网友G(2021-05-21):
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G:
楼主解决了吗?我一台电脑可以,另一台就不行,怎么装都不行,估计要重新装下系统,不知道楼主是否已解决

网友H:
把殺毒軟件關掉,GX Work3重安裝。

网友I:
不要用360,金山毒霸,腾讯管家,这些软件会自作聪明把安装文件里的某些文件当病毒给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