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fx3u与fx2n-2ad

楼主(2018-04-01):
原来是fx2n配fx2n-2ad,现在fx2n坏了,换fx3u,程序需要改动吗?是用from to指令还是用U/G指令

网友A:
用from to ,U/G指令都可以。

网友B:
程序要改动,暂存器地址不一样了

网友C:
基本上不需要改善,变更一下PLC型号就可以了

网友D:
不需要改动

网友B:
plc坏了呀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