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卸载GXW2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8-04-01):
卸载GX W2 提示 启动C:\program 时出现问题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
现在是 不能卸载 也不能安装
永远年轻

网友A:
这种只能从注册表里删除。然后再安装。
注册不要删除错了,否则其他软件用不了。就删除上图的这个。

网友B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