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2):
小白问下:每次用松下,安川伺服的时候,都会用松下PANATERM软件,安川Sigmawin+软件进行刚性增益自动设定。是不是还可以从中获取其他的信息,比如松下伺服软件负载特性测试完成后会有加速度/加速时间/最高速度给出,这些数据是不是在实际运行中可以参考的,比如加速度时间122ms,最高速度976r/min=16.3r/s,如果伺服电机每转需要2000pps,那在PLC里面设置的最大脉冲速度为32533pulse/s(16.3*2000),加速度时间要大于122ms。是不是这样的??  请高手指导下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A:
运动的波形,参数设置,检查故障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(2018-10-19):
楼下软件那里下载的,可否给我一份153918354@QQ.COM
官网下载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