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A5伺服驱动器报警输出问题

楼主(2018-04-02):
36.37输出报警两个脚。36接了0v,37接了PLC输入点。但驱动器报警时比如报21.0
,报警输出信号不断开?什么原因

网友A:
1.漏电流的原因,这种问题我用其他PLC偶尔遇到。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漏电流消耗掉
2.一般三菱的PLC不会有这个问题,除非假货
3.换个驱动器试试,确保36 37之间的光电隔离是否损坏
4.第1点的可能性很大
谢谢大神,我用的西门子1200PLC。我这就去加个中间继电器试试。

网友A:
伺服多了 你不要好多继电器? 教你个办法 在信号和0V或24V(看你是NPN还是PNP信号需求)之间并上10K欧姆的电阻,如果没有两个2.2K的串在一起再并上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