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软件打不开

楼主(2018-04-02):
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,我已经重装几次了,每次都次刚开始可以用,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。

网友A:
注册
要怎么注册,第一次装的时候用破解软件破解过了的

楼主:
怎么注册

网友B:
你这这是正版的吗
是破解的话,那就在破解一边,要是正版的,那我也不知道了,没有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