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MR-J4-A伺服电机在不断220V电的情况下怎样解除自锁

楼主(2018-04-02):
想通过一个外部按钮,按下按钮不放时电机解锁,此时可手动转动电机轴;松开按钮时,电机自锁。整个过程不断开220V
是不是断掉SON(伺服ON信号)就可以呢?

网友A:
不可关使能 ?
断掉使能信号就解锁了是吧?

网友B:
更改参数让其能0速工作就行
原理图:一遍;二遍;三遍 ....
悟性不是资本;勤奋才能收获

网友C:
伺服on信号断开,电机就释放了
真诚感谢!

网友D:
把伺服使能(SON)信号断开就可以了

网友E:
SON 不是就使能吗
去使能就可以了啊
PLC伺服专业维修

网友F:
接通复位RES可解锁电机,断开复位电机自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