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PLC做非标设备的怎么选型

楼主(2018-04-02):
我刚开始做非标设备的电气设计,公司用的三菱Q系列PLC,但如何根据需要进行设计选型,求指导,最好有案例!

网友A:
非标的设备,你要先清楚你需要设计的设备,然后根据IO啊,传感器啊,伺服控制等等一些的来进行选型,三菱官网上有他们的选型软件跟相应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