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2):
用A电机+编码器,控制B电机转速,达到同步,降低B电机转速,现有HB-86H步进电机+驱动套装,还需要什么设备,求控制方法
求大神指点!

楼主:
大神带我飞,如有解决方案我QQ345503720
不胜感激!!

网友A:
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普通电机去控制步进电机,而且还是互相掐架的那种呢?!

网友B:
这个,哪里会有这种应用呢

网友C:
这应用还用步进电机 买个伺服都买不起

楼主:
这个普通电机是缝纫机上的电机,步进电机是输送带上的,输送带上的是86步进电机,就是要输送带和缝纫机同步速度,伺服电机也行啊,不会弄,有解决办法伺服也行啊

网友D:
A电机加调速器

楼主:
调速器可以控制B电机吗,怎么加法能详细点吗?谢谢指教

楼主:
如何加什么型号?求详细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