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各位前辈求解,要带动750KG的负载,做垂直运动,需要多大扭力?

楼主(2018-04-02):
各位前辈求解,要带动750KG的负载,做垂直运动,齿轮半径40mm,需要多大扭力?公式是怎么样的?

网友A:
应该有配重和减速机吧。
算出力矩,再配减速机

网友B:
和你结构有关系啦
用链条拉

网友C:
加速度?减速比?
算出力矩配减速机

网友B:
2kw 1:100
绝对可以,你换个1:60就拉不动
齿轮齿条结构对电机机终端出力要求很大
公式怎么算的?

网友D:
这么重呀》》》

网友E:
M=9550*P/N(别忘了考虑加减速度引起的惯性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