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與SICK OLM100 條碼器 透過RS485/422通訊問題

楼主(2018-04-02):
描述:sick 設定
描述:plc 設定
請問各位前輩
如果5U要與條碼機RS485 設定通訊 是要設定 無順序通信還是還是協議支持呢? 又或者是其他的通訊格式
在條碼機說明書上 有寫到 使用 ASCII字符、STANDARD、115K2、8N1 的格式
照著PLC手冊上的設定和範例程式 RS485 RS/SD指示燈 都不會亮 只有SD指示燈在M1 RUN的時候 瞬間亮一下
這樣是設定哪裡出了問題了? 謝謝

网友A:
看情况是通信没有联接上
确认以下:
1、條碼機的通信协议是怎样的,通信格式是怎样的。
2、ASCII字符传送到D中是否有问题?
3、是否需要校验码?

楼主:
謝謝前輩提醒 果真是通信設定錯誤

网友B(2018-10-31):
OLM100 走422通讯和西门子连接 该怎么做 怎么设置呢?

网友C:
三菱与其他牌子的产品做通讯,通讯协议都是要用无协议通讯的,不然无法通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