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什么意思,为什么我把D2000,换成D3000就不可以

楼主(2018-04-02):
什么意思,为什么我把D2000,换成D3000就不可以

网友A:
"不可以"是指什麼東西不可以 ?

网友B:
理解指令,你改了这里的2000 可能你程序里还有20**或者2000导致你程序用问题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寫那捨看不懂~~又全部加~~又全部位移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楼主:
这是我换之后的结果,D3000没有数据加进去,

网友D:
其他地方有用到 D2000

楼主:
重点是D3000为什么没有数据加进去,D3000因该数据显示17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