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485通讯的问题!

楼主(2018-04-02):
modbus通讯地址前缀“0x”与“4X”的区别,在程序里面怎么区分?
尺有所长,寸有所短!
清风明月

网友A:
學習了
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
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,电器柜 设计配线,电器选型
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

网友B:
靠功能码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0x是单点,输入、输出,,,4x是寄存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0x是单点,输入、输出,,,4x是寄存器
+++++10086
O(∩_∩)O~

网友E:
地址类型 读/写 功能码 备注
0X 读/写 01/05 系统内部/外部输出节点
1X 只读 02 系统内部/外部输入节点
3X 只读 04 模拟输入数据寄存器
3X-BIT 只读 04 模拟输入数据寄存器(位)
4X 读/写 03/10 数据积存器
4X-BIT 读/写 03/10 数据积存器(位)
5X 读/写 03/10 数据积存器
6X 读/写 03/06 数据积存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