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PLC判断指令

楼主(2018-04-02):
由于刚用松下的FPXH,发现与三菱的PLC指令很大差别
请问一 下,
一,如果要判断R100到R107这8个继电器的状态时,用什么指令好呢?
二,如果要判断DT20里的值是否为5,用什么指令?

楼主:
没人理我啊

楼主:
如果用松下的指令该怎么写

网友A:
如图所示:

网友B:
松下 WR10 = R100-R10F
松下的批量写法最少都是一个字. 所有 没有R100-R107的
[<> WR10 K0 ]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OUT R120
这样就表示R100-R10F 任何一个on R120 就通了 。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