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请教各位大神们一个关于设备通电时间记录在PLC里面该怎么写

楼主(2018-04-02):
请问大神们用信捷的能写这个么?从设备通电开始计时,故障暂停也要计时间。这个时间改怎么在PLC里面写用哪几个指令?

楼主:
之前别个用的是欧姆龙的写的,我还在慢慢看手册。我想知道如果用信捷或者三菱该怎么写这样的程序。

楼主:
附上程序

网友A:
用PLC内部时钟处理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清风明月

网友B:
PLC內部時鐘處理不都OK了嗎?
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
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,电器柜 设计配线,电器选型
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PLC内部时钟处理
有没有程序指点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