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EPLAN中断点的问题

楼主(2018-04-02):
一般的标注都是图1中标注方法,可以自动延伸到对应的页;
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图2这样标的,也可以自动延伸到对应的页;
ps:图2的标法是自己通过画直线和打字标上去的

楼主:
能否做成这个样子?

楼主:
楼上这样是可以实现的,是怎么做出来的,有没有教程?

网友A:
EPLAN自带的项目中有,你可以看一下

网友B:
这是总线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能否做成这个样子?
线束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线束功能
具体怎么做呢?

楼主:
已解决,用线束功能里的角和十字接头
下载积分:+1(杨小凤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