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2):
各位大神,当按下急停按钮时,我这个画面会出来,触摸屏该如何编写?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网友A:
data相等就可彈出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大神,如何让它们的DATA相等?一般急停也就是用PLC的中间辅助继电器
引用 网友A:
data相等就可彈出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网友A:
你就ld MXXX mov kXXX dXXX
屏那 dXXX = kXXX就執行那個畫面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B:
PLC急停开关信号,触发触摸屏页面弹出。

QQ980347789

楼主:
谢谢,我试试看
引用 网友A:
你就ld MXXX mov kXXX dXXX
屏那 dXXX = kXXX就執行那個畫面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

楼主:
关键是我触摸屏的信号如何关联PLC的W0.05急停按钮信号
引用 网友B:
PLC急停开关信号,触发触摸屏页面弹出。
沒有做不到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