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2):
各位大师,我这现有一台老式数控车床,因为加工的工件较大,进刀较大,3mm左右,主轴转不动,变频器过载报警,请问各位大师,如何改进,更换电机个变频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。设备自带电机3kw,变频器3.7kw,求指点!

网友A:
不建议变动!这不是单纯的电机功率问题!
如:床身强度等。。。

网友B:
降低主轴转速,扭矩会增大,看能不能车得动,再看车完后工件表面能否符合要求。如果单纯改改电机,就如楼上说的,可能影响机床相关部件寿命。

网友C:
为什么不进刀小些?

楼主:
进刀小工作效率低啊

追问一下啊,如果电机不变,换个变频器,用5.5KW的矢量变频器拖动3KW的马达低速运转,电机能承受的了吗?

多谢以上大师的解答!

网友A:
数控车床身强度不如普车!车刀寿命与切削线速度有关,扭矩增大和转速高会导致车床颤动影响零件表面效果,所以编程需要一个平衡点,换个变频解决不了问题

网友D:
要综合考虑,从改进刀具,改变切削工艺参数,来提高切削效率。
不建议变更电机,变更原设计。
拖拉机不是换个发动机就能上高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