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开关计数不准

楼主(2018-04-02):
用光电开关计数定位,但是有时候漏记定位不准,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解决。望大神指点。

网友A:
没看懂
高速计数?

网友B:
计的是什么东东?

网友C:
检测物通过的时候看看有没有重叠的

网友D:
描述不清楚

网友E:
频率多少?

楼主:
频率大概7HZ 通过检测减速器轴上的齿盘计数进行定位。电机由plc通过变频器控制。

网友F:
这个频率,一般光电应该是没问题吧,最好用U型对射的那种,你这样做本身精度就要求不高吧,程序上,用高速比较输出,在快到达目标位置的时候变频低速,到达位置停止。

网友G:
在光电开关接线处加个电容

网友H:
齿轮可以用好点的接近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