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途触摸屏在线模拟请教大家!

楼主(2018-04-02):
现在手上有个1214C的PLC,通过电脑利用博途软件连接,现在想在线模拟,电脑上打开博途触摸屏编辑画面,点击“开始仿真”,点击按钮,PLC没有动作,模拟画面弹出如下警告画面
,这个是什么造成,如何解决啊?先谢谢大神们。

网友A:
我记得HMI不是选仿真运行,而是直接运行什么的
专心搞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HMI不是选仿真运行,而是直接运行什么的
,只能点这个 仿真,右边的RT,在PC上运行系统,是灰色的,无法点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