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3):
设备正常运转时候,PLC上RUN灯闪烁,然后偶尔突然输出全部断电,RUN灯熄灭,输入信号全部正常亮着,大概1-2秒后恢复,每天大概1-2次,求问是外部电路缘故还是PLC的问题

网友A:
外部电源问题,应该是偶尔一下电路电流过大,电源保护打开了一下,然后又自动恢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部电源问题,应该是偶尔一下电路电流过大,电源保护打开了一下,然后又自动恢复了

是输入输出端的电流过大吗?还是PLC的电源处的电流过大?

网友B:
查一下24v开关电源,信号线干扰

网友C:
有些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,可能PLC输出了一个信号导致短路了,开关电源停止供电,PLC输出断开,短路解除,供电恢复。
但是PLC输入依然有电,正常运行,就是输出全部断电,请问是什么原因

网友C:
PLC不是220V供电吗?

网友D:
永宏解密成死亡闪烁怎么弄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