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link怎么分配io

楼主(2018-04-03):
cclink怎么分配io

网友A:
参数-网络参数-CCLINK,起始IO就是你分配IO点的起始点,模式看你需求,远程IO或者网络都可以,总连接台数选择几个,下面粉色字的站信息里面就可以设定几个,站信息里面设定的是占用的点数。

楼主:
启始io0000.输入 x200.输出y300.怎么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