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4-03):
纸箱垛码卡板,纸箱尺寸不定,多层堆垛,感觉很麻烦,这是专业厂家干的活,不是随便可搞定的

网友A:
说说你的具体要求
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,服务社会,

网友B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C:
可行,效率和性能不高。

网友D:
可以做,现在很纸箱多码垛的设备都是PLC+伺服做的,主要是程序这一块做好。

网友E:
支持你做一个出来看看
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,哪儿也去不了!

网友F:
纸箱尺寸不定,这个很有难度啊!

网友G:
看你具体要求,尺寸多的话加气缸等单元。

楼主:
还要根据纸箱尺寸计算出最佳摆放方式,第二层还要交错

网友H:
纸箱尺寸不一样这个不好做,如果有标准尺寸还好做,尺寸不一样这个要做个产品数据存档,如果是大量不一样或者不规则的话根本做不出来

网友I:
可以做的,费点事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J:
用上位机做吧
工控人加油

网友K:
尺寸不一样可以直接输出长宽高参数来进行码垛 即一套参数对应一种产品 如果同一批产品各种产品都有那就麻烦了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L:
尺寸不一样怎么识别啊?用视觉吗?

网友M:
肯定可以了,这种的码垛机见多了。

网友N:
必须的!只是换产品的时候有些费事!

网友O:
做一些参数,让工人改可以吗?或者做很多参数组,调试了存好,让工人切换。

网友P:
可以一试,纸箱尺寸不定,可用伺服电机做一个扭力控制抓启纸箱。

网友Q:
可以试试

网友R:
应该可以做出来。我们以前做的自动上下料的设备,其中一部分就跟自动码垛差不多,用的三菱的PLC做的

网友S:
首先你堆垛怎么把它拿起来是用真空吸还是用气缸夹,不一样尺寸用真空吸不用管,但是用气缸夹就要看一共有几种尺寸,然后有没有共同点,我之前做过建筑用的标砖,多孔,大两孔大三孔砖的码垛机
~

网友T:
去年做了一个PLC加伺服做了跟这个一样的,两轴,设定限制参数纸箱参数,然后保存在配方,每一个新产品新建一遍新的参数,下次使用调用配方自动码垛,一个急停,一个循环,加一个限位控制,一个光栅,加两轴原点信号,在任何地方光栅检测到信号就暂停(比如感应到有人进去,预防撞人就暂停),按复位就继续码垛,用限位获取取纸箱的位置,根据限位算高度,按层数码垛,这个不是很合理,但只有这个条件只能这么做,精度不高可以这样做,采用真空吸盘吸起来码垛,要注意纸箱吸起来重心往下会下坠,纸箱会变形。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U(2018-10-26):
21楼;可否发你项目资料学习一下,最近我们公司也想做这样的设备自己用,QQ邮箱253061404.非常感谢!

网友V:
本人有过成功案例 PLC示教模式,手动示教一遍就OK ,不管有多少种路径都可以。有需要可联系186886563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