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-40SSC-S 报ERROR错误

楼主(2018-04-03):
FX5-40SSC-S 报ERROR错误,AX1灯闪。
在GX3能看到FX5-40SSC-S模块信息,不能读写。
是模块坏了,还是别的问题?

网友A:
不是可以監視嗎?
PLC报硬件错误

网友B:
读不出来吗?复位一下试一试,读出来监视
PLC报硬件错误,不能通讯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是不是1轴设置有错误?检查一下参数设置。
报错什么也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