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瓶侧漏机为什么可以做到3秒一次???

楼主(2018-04-04):
我做过固定的侧漏工装,但是基本都是要10秒才可以测出来次品。
网上很多视频,在生产线输送带的测漏机,基本上3秒可以测一次!他们测得是瓶子。
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人家的设备可以3秒就测出次品的?
我要检测的产品,在自来水水压的情况下,有可能一分钟出现漏出一滴水珠的情况,这种也是次品。
请教一下家园的大神们,到底人家生产线的测漏机为什么可以3秒测出次品呢?
我是菜鸟。
玩转PLC

网友A:
用正压测。

网友B:
有专门的仪器测试的,还可以设置程序。充气时间,到达设定值后,进入泄露测试,320pa+/-10pa,泄露5pa以内。仪器挺贵的。但是测得比较准。机械式硬盘就是这么测试的,还有先进的充氦气技术。

网友C:
用专门的测漏议,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的时候用到很多~~

网友D:
你没看印刷品捡机。一个小时十几万的速度照样剔除印刷不良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