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PLC组件怎么安装排列比较合理?

楼主(2018-04-04):
三菱Q系列PLC同时用到下列PLC组件: Q00UCPU , Q35B , Q62P, QD75P2,QJ71C24N-R2 ,QX42, QY42P 。
请问怎么安装排列比较合理?还有X和Y地址表怎么分?

楼主:
期待大神回复。。。。

楼主:
来个大神回复一下吧

网友A:
Q62P, Q00UCPU ,QX42, QY42P ,QD75P2,QJ71C24N-R2

网友A:
特殊模块放最后面

网友B:
Q62P, Q00UCPU 后面随便

网友C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77631.html
这是一台机器的程序,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D:
Q系列的很随意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